[STM32F1]
请问下使用USB旧库可以同时用MASS和虚拟COM么

楼主(2018-10-18):
项目在做移植,原本只有虚拟COM的,用的旧库,现在打算加个小U盘的功能,但还想保留虚拟COM,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USB的LIB,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有一些32的板子上带个U盘图标还能用虚拟串口吗

网友:
而且这两个功能只有一个USB接口。

网友A:
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B:
还从没用过usb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