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C采集 频率高了看不到波形

楼主(2018-10-18):
最近在做AD采集,ADC芯片是AD9613,最高250MSPS采样率,FPGA读取采样数据,通过chipscope观察采集数据,发现1M时可以很明显看到采集正弦波形,频率发到40MHZ以上,采集波形变得很杂乱, 感觉是前级输入电路衰减太大,前级用的是300MHZ的运放做射极跟随器输入,然后单端输入到AD。本身AD是有差分输入接口的,差分负端接地了,现在不知道AD到底哪块出问题了,请教下大神些。F:\FPGA_study\123.png

楼主:
RE: ADC采集 频率高了看不到波形

忘记传电路了

网友A:
窗口没找好吧

楼主:
什么窗口,没找到专门AD的区域啊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你可以换个ADC芯片试试

网友C:
采样太快了,fpga没有来得及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窗口,没找到专门AD的区域啊

AD DA都是存在找窗的     找好了  才能进行数据的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你可以换个ADC芯片试试

目前在考虑,只是采样率较高,换的话周期较长,根本原因还是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太快了,fpga没有来得及处理?

我没拿来处理,只是通过内部逻辑分析仪采样显示,而且输入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都是同样采样率下啊,低频信号就能看到,难不成逻辑分析仪采样时钟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DA都是存在找窗的     找好了  才能进行数据的采集

找窗就是采样率么?没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窗就是采样率么?没太懂

就是让时钟偏移       去采集数据最稳定的地方
这个一般在高速接口中必须处理
网上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时钟偏移       去采集数据最稳定的地方
这个一般在高速接口中必须处理
网上找找资料 ...

OK,谢谢

网友D:
ad前差分输入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