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的PWM_DoubleBuffer

楼主(2018-10-1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2 $
* $Date: 14/12/25 10:2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hange duty cycle and period of output waveform by PWM Double Buffer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PWM0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ISR to handle PWM0 interrupt event
*/
void PWM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toggle = 0;

    // Update PWM0 channel 0 period and duty
    if(toggle == 0)
    {
        PWM_SET_CNR(PWM0, 0, 99);
        PWM_SET_CMR(PWM0, 0, 39);
    }
    else
    {
        PWM_SET_CNR(PWM0, 0, 399);
        PWM_SET_CMR(PWM0, 0, 199);
    }
    toggle ^= 1;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PWM_ClearPeriodIntFlag(PWM0,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PWM0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3_PWM0_S_HClK, 0);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3_PWM0_S_PLL, 0);

    /* Reset PWM0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0 Channel 0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PWM0_CH0);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12_Msk);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PWM0 channel 0 to output waveform\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waveform output pin: PWM0 channel 0(PA.12)\n");
    printf("\nUse double buffer feature.\n");

    /*
        PWM0 channel 0 waveform of this sample shown below:

        |<-        CNR + 1  clk     ->|  CNR + 1 = 399 + 1 CLKs
                       |<-CMR+1 clk ->|  CMR + 1 = 199 + 1 CLKs
                                      |<-   CNR + 1  ->|  CNR + 1 = 99 + 1 CLKs
                                               |<CMR+1>|  CMR + 1 = 39 + 1 CLKs
      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200_____|     200      |____60__|   40  |_____PWM waveform

    */

    /*
      Configure PWM0 channel 0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__HXT / (prescaler * clock divider * (CNR + 1))
      Duty ratio = (CMR + 1) / (CNR + 1)
      Period = 12 MHz / (2 * 1 * (199 + 1)) =  30000 Hz
      Duty ratio = (99 + 1) / (199 + 1) = 50%
    */
    // PWM0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30000, 30);

    // Enabl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
    PWM_EnableOutput(PWM0, PWM_CH_0_MASK);

    // Enable PWM0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PWM_EnablePeriodInt(PWM0, 0, 0);
    NVIC_EnableIRQ(PWM0_IRQn);

    // Start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

    while(1);

}

楼主:
主要研究学习每个外设的配置方法。

楼主:
    /*
      Configure PWM0 channel 0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__HXT / (prescaler * clock divider * (CNR + 1))
      Duty ratio = (CMR + 1) / (CNR + 1)
      Period = 12 MHz / (2 * 1 * (199 + 1)) =  30000 Hz
      Duty ratio = (99 + 1) / (199 + 1) = 50%
    */
    // PWM0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30000, 30);

大家也许注意到这句了,是注释错了,还是咋的?上面写的100HZ,但是下面写的3000,有人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
      Configure PWM0 channel 0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__HXT / (prescaler * clo ...

    // PWM2 frequency is 300Hz, duty 5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2, 300, 50);
参考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你贴的那个注释人家写错了,这个程序员坑爹。

网友B:
双缓冲是啥意思。

网友B:
就是两个频率两个占空比交替进行,看PWM中断,在这里进行了占空比和频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