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焊接mcu,望大神告知热风枪的使用

楼主(2018-10-18):
(无正文)

网友A:
烙铁我都是390-410之间,风枪焊接,暂时还没玩过这么高大上的芯片。

网友B:
老铁340℃左右,看焊锡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340℃左右,看焊锡熔点。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我都是390-410之间,风枪焊接,暂时还没玩过这么高大上的芯片。

谢谢

网友C:
无铅的340左右,有铅的可以低10-20°。

网友A(点评):
你调的好低。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低了,主要看封装,如果是QFN中间带接地焊盘,就要调高20°。

网友D:
350-400 风量小些 看芯片大小 换合适的风嘴

网友E:
建议趁现在还没学会 趁早该行

网友F(点评):
我也是这个意见

网友G(点评):
我也是这个意见

网友H(点评):
别误导人家,我们国家缺这种人才,要努力!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H: 国家什么时候缺过应用类的人才? 缺的是底层开发人才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老板有个老同事公司的一个技术老牛逼了,据说手工焊接的堪比机贴,据说现在当大爷供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趁现在还没学会 趁早该行

此话从何说起。

网友E:
会秃头的     你怕不怕

网友I(点评):
你秃了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I: 我变强了 也变秃了

网友J:
没用热风枪韩结果,都是老铁直接焊接!难道是PGA封装?

网友:
电络铁360左右  我自己焊接基本上都是烙铁拖焊

网友:
焊MCU直接用烙铁焊更快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建议趁现在还没学会 趁早该行

优秀,又拯救了一个其他行业的人才

网友L:
关于风枪的使用,其实有很多的误区,经过无数次实验后终于悟出点道道

1,其实风量与温度的设定是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的,因为这与很多因素关联。PCB的结构,大小,散热速度,吹焊元件的大小,有铅无铅,风枪与元件的距离。。。。。。。
2,新手最好的练习途径:买一个测温表,或者万用表有测温功能的也行。把探头放在焊件上或PCB板上。有铅220度左右,无铅250度左右。要慢慢加温,温度从常温到180度最好经过1-2分钟的时间。不能急。
  180度到220度或250度最好控制到90秒左右。风枪最好不停的晃动。如果温度升不上去就加大风量与温度。试过焊大的BGA时风量与温度都调到最大。PCB或元件上的温度才达到220度。
  并不是说风枪出风的温度就是PCB或元件上的温度,因为元件与PCB受热的同时也在散热。
  吹塑料件时要控制到200度以下,时间可以长,但温度不能高。

3,上面所说的是吹BGA等大的芯片时要注意的。焊小电阻电容,三极管则无所谓,风量3,温度350度左右用小风嘴即可。

4,多试,多思考。思考风枪功率与散热速度的关系。

网友M:
初次,就用风枪,很容易吹废的

网友G:
我用烙铁基本就300度左右,
有铅无铅焊锡都够了,
喊一下较大的散热好的元件,
会略微调高一下温度,
很多时候是因为烙铁传热不行,
所以温度调的比较高,

至于风枪,一般就是拆件的时候用,
看板子的散热效果了,
基本340-380之间吧,
很少有上400的时候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烙铁我都是390-410之间,风枪焊接,暂时还没玩过这么高大上的芯片。

这么高温度松香会糊

网友N:
我都是用330左右  高了糊松香  低了接地PAD不容易融锡

网友O(点评):
我焊东西从没有单独用过松香,依靠焊锡丝自带的松香。

网友N(点评):
回复 网友O: 你连助焊剂也不用?

网友O(点评):
回复 网友N: 焊锡丝里边有松香,没有再用其他的助焊剂。

网友N(点评):
回复 网友O: 大神 QFN都只用松香?

网友O(点评):
回复 网友N: 误会了,风枪我用来拆件,焊接都是用烙铁的(只用带自带松香的焊锡丝,当然是有铅的,无铅的焊锡丝太难用)。QFN不大好焊,因为不容易对准。之前焊MPU6050的时候废老劲了。

网友N(点评):
回复 网友O: 我看过错了 还以为是烙铁 哈哈 风枪我都是调到450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我都是用330左右  高了糊松香  低了接地PAD不容易融锡

我330的时候,焊锡不融化,感觉焊的费力。

也和焊锡成分有关系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330的时候,焊锡不融化,感觉焊的费力。

我把我的烙铁卖给你

网友P:
焊的时候习惯用烙铁,350左右,看散热情况调整;拆的时候用风枪

网友Q:
引用 楼主:
此话从何说起。

电工性价比不高,事多活杂钱少。这个是制造业,制造业现在的情况都不用入行都知道了,要拥抱互联网IT,那个是信息产业。

网友R:
280-300吧 除非是很顽固的才会继续往上加温度

网友S:
LZ 实践出真知 别怕 可劲儿造

网友T:
找一块废板试试

楼主:
试过几块了,就是焊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烙铁基本就300度左右,
有铅无铅焊锡都够了,
喊一下较大的散热好的元件,

谢谢

网友U:
风枪一定要把持好温度和风量

网友V:
可以从低点的温度开始试验,220开始,吹的时候不能一直对一点吹(容易吹胡)要来回移动,吹到的锡会慢慢融化,不行就调高一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