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的PWM例程是注释错了吗

楼主(2018-10-18):
    /*
      Configure PWM0 channel 0 init period and duty.
      Period is __HXT / (prescaler * clock divider * (CNR + 1))
      Duty ratio = (CMR + 1) / (CNR + 1)
      Period = 12 MHz / (2 * 1 * (199 + 1)) =  30000 Hz
      Duty ratio = (99 + 1) / (199 + 1) = 50%
    */
    // PWM0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30000, 30);
这里写的频率是100Hz,但是下面写的3000,还是我理解错 。

楼主:
这个是函数原型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Configure PWM generator and get the nearest frequency in edge aligned auto-reload mode
* @param[in] pwm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PWM module
*                - PWM0 : PWM Group 0
*                - PWM1 : PWM Group 1
* @param[in] u32ChannelNum PWM channel number.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5
* @param[in] u32Frequency Target generator frequency
* @param[in] u32DutyCycle Target generator duty cycle percentage. Valid range are between 0 ~ 100. 10 means 10%, 20 means 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earest frequency clock in nano second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Since every two channels, (0 & 1), (2 & 3), shares a prescaler. Call this API to configure PWM frequency may affect
*       existing frequency of other channel.
*/
uint32_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Cycle);

楼主:
请大侠出来住持公道。我实在不懂

网友A:
我看是错了吧。

网友B:
只要你觉得错的,肯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