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关断下降沿慢

楼主(2018-10-18):
如图所示,当负载突然间短路的时候,控制信号通过光耦TLP350切断MOS管,但是从图中泰克示波器显示的来看,电流下降的特别缓慢;owon示波器测量的是一个对比的波形,可以看到,MOS管关断之后,电流立即就响应了,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怎么处理可以做到owon示波器显示的那个波形。谢谢!

楼主:
第一张图画的有点问题,修改一下

xch
如果真的是这电路。 开关速度快会烧了MOSFET,关得慢也会烧了。 吓折腾

网友A:
15VGND跟火线进出的关系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GND跟火线进出的关系是?

图中15V_GND与VCC_15V是通过隔离电源模块产生的,与图中其它电源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A:
MOS管栅极有电容,还不小,所以想要开/关快,要用“MOS驱动器”,搜一下关键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有电容,还不小,所以想要开/关快,要用“MOS驱动器”,搜一下关键词就知道了 ...

你好,我现在参考的一个产品跟我们方案一样,都是用单片机控制光耦,其中光耦是用隔离电源供电,然后在这个电源上加了俩100uf的钽电容用来提供瞬时电流。

网友B:
源极都是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B:
你这种开关,栅极应该接在一起才对,只需要一个栅极控制信号。
不过,一个光耦驱动那么多MOS管,可能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画的有点问题,修改一下

一个光耦驱动20个MOS管,对光耦来说,负载太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参考的一个产品跟我们方案一样,都是用单片机控制光耦,其中光耦是用隔离电源供电,然后在这 ...

光在电源加电容没用,关键是光耦的驱动能力有限,不管它输出高还是低电平,都是有等效内阻r的,而且这个r还挺大。靠这个r去给MOS管栅极电容充电、放电,速度可想而之。

网友D:
驱动20路并联的mos,直接光耦肯定驱动能力差了。你这个得专用大电流驱动芯片进行放大,或者干脆用IGBT驱动模块。

网友E:
每个MOS上用一个光耦,或者每2个MOS用一个光耦。

网友F:
估计是测试的地方有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光耦驱动20个MOS管,对光耦来说,负载太重。

老师您好,您看他们的表就能完美控制,我的这个就不行。我测了一下信号,应该是互感器用的不一样,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测量型互感器响应时间跟保护性互感器差别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测试的地方有别

这位兄台正解,我在短路线路加了很小的电阻,发现跟mos没关系,应该是互感器有问题,人家用的互感器不知道是啥互感器,波形反应特别快,直接反应短路信号,而我们的互感器,短路信号是缓慢上升和下降的。什么互感器反应最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极都是接在一起的吧。。。。

多谢兄台回复!我们用的隔离电源控制,分两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您看他们的表就能完美控制,我的这个就不行。我测了一下信号,应该是互感器用的不一样,我想请 ...

首帖电原理图中没有看到互感器,更没有看到互感器的电路。

网友G:
常规使用411~罗氏线圈波形好像不太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正解,我在短路线路加了很小的电阻,发现跟mos没关系,应该是互感器有问题,人家用的互感器不知 ...

你理解错我的话了   不过帮助你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