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时钟设置

楼主(2018-10-18):
SYSCTL_SYSDIV_1 // 振荡器不分频(不可用于PLL)
SYSCTL_SYSDIV_2 // 振荡器 2分频(不可用于PLL)
SYSCTL_SYSDIV_3 // 振荡器 3分频(不可用于PLL)
SYSCTL_SYSDIV_4 // 振荡器 4分频,或对PLL的分频结果为50MHz
SYSCTL_SYSDIV_5 // 振荡器 5分频,或对PLL的分频结果为40MHz ⋯⋯

SYSCTL_USE_PLL // 采用锁相环PLL作为系统时钟源
SYSCTL_USE_OSC // 采用OSC(主振荡器或内部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源

问题1:使用PLL和OSC具体有什么区别?不懂
问题2: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这么设置的时钟到底是多少?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这么设置的时钟到底是多少?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OSC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这样设置的话又是多少?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问题3:
是不是时钟频率设置的越高,程序运行的越快?那为什么不设置为最快?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A:
这个东西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建议翻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