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款电热蒸煮饭盒

楼主:
拆解电热式蒸煮饭盒
DIY&分享—GravityShare

蒸煮饭盒、电热饭盒是一种通电让发热芯发热,使饭盒内的水沸腾产生高温蒸汽而达到加热保温的目的的一种生活小家电。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对于外出携带也很简便。

这次我们来拆解一款蒸煮饭盒看看起内部构造:
G01  拆解
P01  蒸煮饭盒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拆解过程点击观看视频
V01 制作过程

图文部分↓
一、拆解准备
1、材料工具准备
1、蒸煮饭盒1个
2、螺丝刀1把
3、其他等等
P02  拆解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蒸煮饭盒外观结构算是比较简单,上部是盖子,有两个可折叠式提手方便提取,前面是电源开关按键以及按键面板上面有电源指示灯,工作时电源指示灯常亮:
P03  蒸煮饭盒
电源接口在背面,插上电就可以直接使用:
P04  电源接口
开机操作非常简答,只有一个按键,按下去就变成工作模式了,单按键操作方便的同时带来的缺点是功能单一,只能一直加热,不能设定温度时间之类的参数:
P05  开机状态
断开电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个饭盒大小的容器。最底部是铝片,加热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来传导热量的。同时盖子上面留有蒸汽出气孔,容器底部有4个凸起的点,在蒸煮过程中有利于热量的传导:
P06  容器内部
蒸煮饭盒的底下有铭牌标签,从上看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功率为250W、输入电源电压是50Hz的交流220V电压以及其容量为1.2L
P07  铭牌标签
取下底部的四个硅胶脚垫可以看到脚垫下面的十字形固定螺丝:
P08  取下脚垫
拧出四个固定螺丝就可以揭开看到内部结构了,然后对各个原件逐一查看:
P09  拧出螺丝
电源输入是三插头的标准接口,火线(L)、零线(N)和地线(E)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符合标准,容易辨别:
P10  电源接口
按键旁边有两个小灯泡作为电源指示灯固定在卡座上:
P11  指示灯
机械式按键开关:
P12  按键开关
拆下温控保护器件可以看到表面的丝印字符信息:250V10A,常闭型,动作温度为110℃:
P13  开关丝印
温度保险丝上面的丝印看到电压电流信息:250V10A
P14  丝印250V10A
温度保险丝上面的丝印看到温度信息:185℃:
P15  丝印185℃
至此,蒸煮饭盒的拆解结束。
三、拆解原理分析
下面进一步分析具体的工作原理
拆解过程中根据元器件丝印和线路布置,同时一边画出线路图:
P16  手绘图示
最后整理出来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P17  原理图示
四、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拆解结束了,原理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款蒸煮饭盒的安全保护各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多重保护下使得用户使用过程更加安全放心。
END

网友A(2018-10-19):
我也有个 小熊牌的,刚开始用没加水 灯一直不亮,最后才发现是被保护了,加水才能加热。
想看内部构造没舍得拆,楼主动手让俺小饱眼福  哈哈

网友B(点评):
哈哈,拆开其实很简单。谢谢支持!

网友C:
苹果牌的

网友B(点评):
苹果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