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3安装问题

楼主(2018-10-18):
电脑是win7 64位旗舰版,仿真器使用的是合众达的XD510plus,安装CCS3.3后,以兼容模式运行,ccs无法连接仿真器。(仿真器驱动以安装,电脑能识别仿真器)。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跟厂家确认一下      看看仿真器支持ccs版本不      建议按照高版本试试

网友B:
CCS3.3安装好像最多WIN732位,合众达烧写器可能不支持那个环境,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手册

网友C:
可以在工程上右键->debug as->Code Composer Debug Session

网友D:
这跟仿真器没有关系

网友E:
想要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还需要安装 USB驱动吗?

网友F: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G:
看样子应该是仿真器出错

网友H:
难道是JTAG口挂了?

网友I:
需要重装一下ccs3.3

网友J:
只支持ccs 4及以上的版本的

网友K:
xds的驱动在安装ccs5.5时进行安装的。

网友L:
xds510支持ccs5.5吗

网友K:
3.3的驱动需要单独安装

网友C:
或者是直接点击快捷键(小虫子图标)开始工程调试。

网友J:
你的仿真器是XDS100v2吧

网友D:
首先你要确认程序正在运行

网友I:
仿真器的驱动都装好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H:
CCS的驱动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