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大哥,电平开关能转换后并入触摸开关吗?

楼主(2018-10-18):
请教高手,有个电磁炉用的是合泰触控BS84C12A的触摸开关,想用带射频无线的电平开关并入这个触摸开关,中间有什么可以转换的吗,或者需要怎么做?实现用无线也能控制这电磁炉启动,这样成立不?请各位高手帮忙

A

A

网友A:
没理解楼主的“”“并入”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增加无线控制,那就增加一颗接收芯片,输出信号就与触摸按键的输出做逻辑“或”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2-15):
你好我们专营合泰,大量现货价格优势有需要的请联系qq3361807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