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把4位数码管右下角的点去掉,还有数码管前面多余的0,做的是显示0~9999。

楼主(2018-10-19):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27=P2^7;sbit P26=P2^6;
sbit P25=P2^5;sbit P24=P2^4;
uint js;
static u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
void delay500(unsigned int iii)
{
unsigned int jjj;
for(;iii>0;iii--)
for(jjj=0;jjj<60;jjj++)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EA=1;
TR0=1;
while(1)
{
   for(i=0;i<=9999;i++)
   {
     js=i;
     delay(50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2
{
  TL0=0xe0;
  TH0=0xb1;
  P27=0;
  P0=smg[js/1000];
  delay500(5);
  P27=1;
  P26=0;
  P0=smg[js%1000/100];
  delay500(5);
  P26=1;
  P25=0;
  P0=smg[js%100/10];
  delay500(5);
  P25=1;
  P24=0;
  P0=smg[js%10];
  delay500(5);
  P24=1;
}

程序应该怎么加程序,应该加在哪里啊,才能使点不显示,前面多余的0不显示

网友A:
右下角的点一般位于段码的最高位(由硬件电路连接决定),共阳极数码管 把段码最高位置位高电平就不亮(共阴极数码管置位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点一般位于段码的最高位(由硬件电路连接决定),共阳极数码管 把段码最高位置位高电平就不亮(共 ...

可是我把smg[]里面的段码都改完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把smg[]里面的段码都改完了,还是不行啊

所以我又改回来了

网友B:
得结合电路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又改回来了

共阴极 还是 共阳极  的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阴极 还是 共阳极  的数码管?

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C:
这貌似是很简单的两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