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问题。单片机_双击_。

楼主(2018-10-19):
1.不要所谓的状态机方法
2.不要开定时器0的中断(可以开/关定时器0 但不开中断)
3.如果开中断也行(不得已最后方法)

说明:因为用的是触摸单片机的触摸按键。 按键为1有效。不需要滤波。

实现的基本原理:判断2次按下的时间,>500(or250ms)再有按键按下,就是双击;没有就是_单击_。

目前的状况:我水平很菜,网上看了很多,书上也翻了,我是没实现的了。已经搞了_3天_了,就这个功能了,怎么弄都不行了,快崩溃了。

网友A:
既然菜,还端一副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架子,这不行那不行……

你否决的恰恰是各种高低端产品都用的正确办法

网友B:
我就想问问状态机是很好的东西,为啥对它有意见

网友C:
状态机和定时器,都是很好的处理方法,你偏偏不用。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D:
LZ的意思,我很菜,就必须用最菜的方法实现。
最菜的方式,程序一直判断按键状态,不要定时器,应该也不难,但是肯定比较复杂。

网友E:
奇怪为啥不能用状态机

网友F:
设置定时器的频率,让计数器的值每50ms计数值加1,按键每次按下是记录计数器的值,然后比较连续两次的按键计数值值的差值。根据差值判断是否是双击。这只是个大概思路,实际编程还需要注意些细节逻辑问题

网友F(点评):
这个不需要开定时器中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就是这个思路,但是我没试验出来。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高人能否给写个具体点的框架?

网友G:
不用状态机会导致系统严重延时

网友H:
状态机是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网友I:
定时器是比较好的实现办法

网友J:
看来没找对书 用状态机很简单 并且也能打开你编程的思路 建议你学一学状态机的方法 你会发现裸机也能写很复杂的程序

楼主(点评):
能否推荐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状态机会导致系统严重延时

我问了下原厂的FAE,他跟我说用T0,判断2次之间的时间就行了。可以不用开中断。所以我觉的可能不需要状态机。但我没试验出来,所以问下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状态机和定时器,都是很好的处理方法,你偏偏不用。其实很简单的。

是尽量不开中断。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状态机是很好的东西,为啥对它有意见

因为不会。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别人编写好的带电容触摸底层的单片机进行二次开发,可能定时器这些资源被底层占用了,不太方便使用,再加上楼主经验不足对于别人的程序架构不能很好的理解,别人写的代码架构应该也考虑到了电容按键的连击这些功能,多花心思看应该可以.

网友L: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1^0;
sbit out=P1^1;
sbit out2=P1^2;
void main()
{
        bit key_psat,FLAG,ks;
        unsigned long count;
        out=0;
        while(1)
        {
                ks=key;
                if(ks==1 && key_psat==0)
                {
                        out2=!out2;
                        if(FLAG==1)
                        {
                                if(count<20000)
                                {
                                        out=!out;
                                }
                                FLAG=0;
                                count=0;
                        }
                        else
                        {
                                FLAG=1;
                        }
                }
                key_psat=ks;
                if(FLAG==1 && count<20000)
                {
                        count++;
                        if(count>=20000)
                        {
                                count=0;
                                FLAG=0;
                        }
                }
        }
}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闲

网友M(点评):
闲的D疼.

网友N:
对状态机有偏见

网友M:
LZ 啊LZ 是在工厂上班吗,,,还招人吗

网友O:
我已经写完的开源的按键驱动,,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可移植性强,支持单双击、连按、连按释放、长按;采用回调处理按键事件(自定义消抖时间),使用只需3步,1:创建按键,2:按键事件与回调处理函数链接映射。然后周期检查按键。但是你都不需要

网友P(点评):
新手 有福了

网友Q:
用中断计时啊,

网友R:
用延时检测吧,最简单,只要ROM够,随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下原厂的FAE,他跟我说用T0,判断2次之间的时间就行了。可以不用开中断。所以我觉的可能不需要状态 ...

扫键要去抖,不用状态机会导致系统延时,

网友P:
状态机 是啥  什么是状态机
向来我就知道 有路就开

哈哈。大牛人。我可不行,菜逼。

网友S:
非要给人灌输高难度的,如果状态机和定时器玩的6他就不来问这个问题了。

比如你的功能就是按键和显示两个 大循环中有显示和按键检测两个任务,大致估算下显示函数的时间为5ms。用一个for循环就能实现你的功能。

if (KEY)
{
flag=1;
display();
display();
for(i=0;i<100;i++)
{
if(KEY)
flag=2;
}
}

单击 flag=1;双击flag=2;
忘了长按的选项了,显示函数也忘了加了改下

if (KEY)
{
flag=1;
display();
display();
for(i=0;i<100;i++)
{
display();
if(KEY&&(flag==3))
falg=4,i=100;
if(KEY&&(flag<4))
flag=2;
else
flag=3;
}

}
单击flag=3 长按flag=2双击flag=4
昨天改的竟然没提交上去

@tree844 :赞一个。我试过类似的结构,但没实现。
@tree844 :对的 改下
这样的话如果是长按是不是也会误判为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别人编写好的带电容触摸底层的单片机进行二次开发,可能定时器这些资源被底层占用了,不太方 ...

因为库里有_单击_,写好了。原来想的很简单,就是判断下2次_单击_的间隔时间,发现我不行。(水平太次)所以请教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 啊LZ 是在工厂上班吗,,,还招人吗

哈哈。我要是有招人的权利,就招一个厉害的,一边拜师学艺,一边一起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已经写完的开源的按键驱动,,纯C语言实现的一个按键驱动,可移植性强,支持单双击、连按、连按释放、长 ...

这么厉害,有链接吗?能否给个?

楼主:
我一用T0中断就死机了。(但原厂的工程师可以)(我水平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闲

不闲不闲,对我这种低手中的低手来说,太珍贵了。就这我还要看半天呢。非常感谢。

楼主:
楼上的高人们,能否给个框架呢(具体点的)?能体现出来 单击 双击 长按-连击 ,和定时器之间的关系。     状态机也要开定时器中断嘛,但我对按键和定时器之间的关系就处理不好。 看了几本书,有的书上摘抄的只有状态机部分,没有定时器的内容;有的书上给了例子,带了状态机的,但照着试验,运行不了。(因为我水平次,所以请高人能否给点具体的框架)

@junyee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你就别看什么框架吧,那个更复杂,先把基础打好。

网友P:
你照19楼的思路写 基本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