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胶布生产精度和质量 增设在线测宽测厚仪

楼主(2018-10-19):
  胶布是一种有粘性的塑料制品,可用于粘补破损物品,如纸张等。胶布的种类很多,但不管哪种胶布,宽度与厚度都是其一项重要的检测指标。而测宽测厚仪的使用更有以下功效:宽度厚度同时检测;实现在线监测保证质量。

  测宽测厚仪采用光电测量原理可以对胶布的宽度及厚度进行测量,当视场中通过被测胶布时,被测物遮挡的部位将在CCD芯片上形成一个边界清晰的阴影。通过阴影的长度L可分别测出带钢的宽度W和厚度H。CCD芯片是测头部件中的光电转换元件,它可以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由信号采集电路接收、放大,再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传输到单片机进行计算。

  测宽测厚仪采用光电测量原理,是非接触式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它不接触胶布表面,这样不会让胶磨损,测宽测厚仪应用于生产现场实时检测,超差报警,能做到高质量的宽度与厚度测量,并且测量同一截面的宽度与厚度,可对0.1mm的厚度尺寸也可进行测量,非常方便。

  测量仪开机后,测量仪上的液晶显示屏上将显示测量界面。

  本设备为两轴测量,两个方向的测量值分别以“宽度”、“厚度”标识。

  第一行的小“A”和小“B”分别代表“宽度”和“厚度”,它们后面的符号指示相应的测量数据是否超差。例如:当“A”后面的符号为“↑”时代表“方向A”的测量值超过允许上限;当“A”后面的符号为“↓”时代表“方向A”的测量值超过允许下限;当“A”后面的符号为断开的竖杠时代表“方向A”的测量值在设定的公差范围之内。

  第一行的数字为设定的产品在两个方向上的标准尺寸。

  测量仪开机时默认报警打开状态,当需要关闭报警时,在测量状态下按压“存储/报警”键即可关闭报警功能;再次按压“存储/报警”键则报警功能打开。

  红灯指示宽度报警;黄灯指示厚度报警。

  测宽测厚仪更多的是针对小卷的胶布进行测量,塑料生产过程:从塑料粒子的原料加入到吹膜机中,吹成塑料薄膜,宽度一般在1.3M左右。根据胶带用途,然后再选择不同的塑料粒子以及加入一些特种添加剂。

  对刚开始的薄膜宽度测量,也有专业的测宽仪,这种测宽仪的测量范围大,可以根据生产中的规格定制,同时可以调整测量范围,以针对不同规格的胶布薄膜宽度,当然也可增加激光测头来保证厚度的测量。

  蓝鹏测控提供各种种类的测宽仪,如有需要,可增加测长的功能,为胶布的生产带来巨大的便利,蓝鹏测控致力于测量仪器的定制生产,对胶布进行在线检测,并能实现高质量的在线检测、超差报警、数据分析等功能,为高质量胶布生产提供保障。

  看完本篇**对胶布的测量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关注“测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