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池直接供电的Vref问题

楼主(2018-10-19):
芯片型号STM8L151K4,采用3V电池直接供电,如下图
问题:我认为Vbat=Vref,进行DAC计算时,公式V(输出)=DAC(设置值)*Vref/4096,发现输出不等于公式算出的值,原因是Vref不等于Vbat,而是1.66*Vref,例如3V的电池供电,计算时Vref为5V,这是什么原因啊,手册没看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A:
按你给的公式,vref应该是1,8v

网友B:
用一个稳压芯片试试

网友C:
感觉如果电池质量好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楼主的vref实际上是多少呀

网友E:
瞬间功率大的话 电池电压会下降

网友F:
想要准确点还是需要加稳压芯片的

网友G:
电池不会那么稳定的 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其电压波动

网友H:
除非电池的状况非常的好 否则不稳定的

网友I:
要求不高的话 应该可以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