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敏元件大家有用过吗?请教!

楼主(2018-10-19):
现在做一个人体+光感控制的LED灯,也是白天不亮,黑的时候,有人就亮。

因为感光元件和LED放在同一灯具内,不可避免的就是LED发光后会使光敏产生误判。

网上都有些相同的帖子,但是看来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于是向大家请教。。。

网友A:
LED亮的时候 信号封锁 不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亮的时候 信号封锁 不测呗

那会出现信号竞争的问题吗,先亮还是先封锁,先封锁最好,但要是先亮呢?

网友A:
光感 热释电 LED控制,你自己画个软件流程图  更直观点

网友B:
LED可以PWM控制吗?尝试一下关闭瞬间检测。
否则,只能靠结构或者软件解决。

网友C:
他可能是没有MCU只用光敏做控制。。。
好像很难。
如果是固定的灯,就把光敏安装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网友D:
光敏器件与灯光背对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器件与灯光背对背

可是模具有限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是没有MCU只用光敏做控制。。。
好像很难。
如果是固定的灯,就把光敏安装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

是的,没有MCU控制,看到一些热释电芯片,它内部电路好像是用了一个三态与非门来控制,而且只售0.5元/p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可以PWM控制吗?尝试一下关闭瞬间检测。
否则,只能靠结构或者软件解决。 ...

没有MCU呢,其实我知道市面上有大把已经卖通街的产品,也是没有用mcu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MCU呢,其实我知道市面上有大把已经卖通街的产品,也是没有用mcu的

那就不要闭门造车了,看看别人怎么实现的,如果别人没有MCU,肯定也有专门的芯片吧。
还有,就是控制逻辑了,很多过道灯,是灯光、声控或者红外移动检测,联合控制的,延时关闭。
所以,这个光控不是问题,反正会延时关闭的,下次开启前,肯定是不存在自身的干扰的。
其实,你加一个MCU,成本也很低的,更灵活方便。
你是不是控制逻辑搞糊涂了?
你这个也有延时控制,就不会有问题的呀。

网友E:
一般都是声光控制,只有一路光控制,还没遇到过

网友F:
用一颗便宜的MCU写模式,,,,,,,,需要可以联系我  Q/Q144925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