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馈稳定性分析例一(RC正反馈)

楼主(2018-10-19):
利用Nyquist反馈稳定性判据,可以在不具体求解系统特征根的情况下直观地利用图解的方法判断系统是否稳定。

下面给出相关的例子之一(RC正反馈),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具体地了解到Nyquist稳定性判据的实际应用,且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为了有一个对比,下面还是先从系统特征根论起。

楼主:
知道了系统的“稳定性”条件后,下面再用Nyquist图来直观分析。

楼主:
注意上面“1”和“3”两种情况下根据所采用的模型系统都是“稳定的”(对应于相应A的两个区间)。

但是,放大器的模型无论是实际还是理论上都应该取其至少一阶模型,下面采用一阶模型。

楼主:
一阶模型

楼主:
由上面分析可知,正反馈下除A<1外,系统都是不稳定的。

楼主:
关于Nyquist反馈稳定性判据,可以参考“21学堂”中“剖析《模拟电路》”的相关论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