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馈稳定性分析例二(文氏振荡器)

楼主(2018-10-19):
文氏振荡器其实也就是一个特别点的“RC正反馈”,下面分两种情形论述。

其一,常规情形

楼主:
注意上述情形中的Nyquist图,其从原点出发再回到原点。常规情形下,只要Nyquist图线穿越那条“红线”就可以起振。

下面,看看其二的非常规情形。

楼主:
注意上面给出的两种情况,“1”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可以产生振荡),“2”是“稳定”的。

其实,类似前例,若放大器采用一阶模型,那么情况“2”也是不稳定的。具体看下面。

楼主:
采用一阶模型

楼主:
这个例子中,请注意情况“1”下其环路增益的模。“|T|<1”也可以产生振荡。

楼主:
关于Nyquist反馈稳定性判据,可以参考“21学堂”中“剖析《模拟电路》”的相关论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