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很简单的MCU问题

楼主(2018-10-19):
code unsigned int Temp_Vol0[]={64183,61223,58408,55728,53176,50745,48429,46222,44120,42118,40212,38399,36674,35036,33480,32003,30603,29275,28017,26825,25697,24629,23617,22659,21752,20891,20075,19299,18560,};

unsigned int ADC0_DAT[1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
     for(i=0;i<10;i++)
         {
           ADC0_DAT[i]=        Temp_Vol0[i];
         }
     //UTRtest();
         DelayMs(100);                               // 此处仿真看数据
         for(i=0;i<10;i++)
         {
           ADC0_DAT[i]=        0;
         }
         DelayMs(100);
   }
}

在仿真时在ADC0_DAT中看到的数据都是0呢,为什么,MCU是7003

网友A:
优化了,直接给你最后的数值。
想要看过程,加volatile: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0_DAT[10];

网友B:
^_^,有些芯片,加密等级有好几个,高加密等级,连程序自己都无法读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了,直接给你最后的数值。
想要看过程,加volatile:

仿真时在查看查看窗口看到的Temp_Vol0是对的,但ADC0_DAT=        Temp_Vol0;后,ADC0_DAT的数据为0

网友C:
看一下你定义的表格数据是否在ROM空间的前256字节?如果表格数据地址在ROM空间的前256字节就读不出来。

网友D:
ROM的前256BYTE 不可读,目前是为了CODE保密,你可以在BL51 里面 code rage 从0x1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