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ODBUS通讯错误

楼主(2018-10-19):
第一次接触这款芯片,以前用的单片机。之前做这个项目的人走了,刚接手的项目。这调试485通讯读取温度时,返回信息错误。通讯代码如下

网友A:
你用的GD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GD哪个型号?

GD32F207ZC,项目收尾阶段在调试485通讯出错。

网友B:
先把你的代码移植到stm32跑一下没问题再来移植到GD32上。

网友C:
在线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的代码移植到stm32跑一下没问题再来移植到GD32上。

没有STM32芯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调试一下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D:
单步调试试试

网友E:
这个要看下是怎么移植的了哈

网友F:
看来这个是采用操作系统搞的哈

网友G:
代码的看下的

网友H:
这个还是参考下留下的文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