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仅使用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多路频率可调的脉冲嘛

楼主(2018-10-19):
额,我使用的是MSP430F5438A + IAR 开发环境。

希望使用一个定时器(timer_a或者timer_b)输出多路脉冲(大概4~6路脉冲)。
要求:
1、频率可以调整
2、占空比50%即可(不需要调整)

不知道是否有大神愿意提供思路,有demo程序参考最好。

感谢各位的帮助,在此谢过!

网友A:
每个定时器如果有n个捕获比较模块,就能产生n-1个pwm

楼主:
已准备好小板凳,坐等大神~~~

网友A:
你说的pwm频率可调,是指单个pwm频率可调,还是全部pwm一起频率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pwm频率可调,是指单个pwm频率可调,还是全部pwm一起频率可调?

感谢回复。这几天一直出差。
我指的的所有的PWM全部要求频率可调(都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几天一直出差。
我指的的所有的PWM全部要求频率可调(都是相互独立的)。 ...

这种没有很好的办法。
如果要求的pwm频率不高的话,就用定时器中断+io翻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