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纽扣电池掉电过快

楼主(2018-10-19):
米尔科技的Cortex-A5板子,只要将板子放到仪器里使用,就会掉电过快,差不多一夜吧,电池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昨天在仪器里测试电池电压为1.17V,今天就把板子拿出来了,今天中午测电压又是2.8V,电压竟然还升高了,感觉很奇怪,之前在外边测试板子纽扣电池的时候,就是很正常的电压3V,只要搬到仪器里就不行,搞不懂了。

xch
犯了幽闭恐惧症

网友A:
有些板子,就是功耗没有做好,我买的优酷盒子的遥控器,平均3天就得换一块纽扣电池,后来我盒子都不用了,用不起电池。

这个真的很逗,幸好买的小米的没有遇到类似问题,优酷的oem厂家不给力啊
哈哈

楼主:
但是在外边测试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只能维持一个晚上,比手机还不如, 干嘛不设计成可以充电的?

网友C(2019-02-22):
看着像是有功率大的东西藏在仪器里吃电

网友D:
RTC电流过大?

网友E:
一步一步检查,看看电流去哪里了,找到了消除即可,消除不了就只能换大电池了

网友F:
你这种现象就是和电池短接一样,瞬间放电过快导致电压迅速下降,电池自我保护了,等你拿出来以后电池恢复了自我保护,电压就慢慢回来了,但是电量肯定不会很多了。可以看下电池的放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现象就是和电池短接一样,瞬间放电过快导致电压迅速下降,电池自我保护了,等你拿出来以后电池恢复了 ...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先判断该电池是否有问题,可以量电后观察电池内部反应情况,如果电池反应为短路,那原因就是板子电路设计或者板子功耗过大

网友G(2019-09-24):
话说你这什么板子,什么仪器的,没整明白
是把人家的核心板放到你们自己设计的主板上组装成一台仪器整机吗?还是你们的仪器里面用了开发板做主板?

网友(2020-09-20):
这种电池容量很小的

网友H(2021-01-03):
串个电流计,然后一步步的分析电流去哪里了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