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关于UCOSII的信号量集的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10-19):
我定义了一个信号量集: OS_FLAG_GRP *FlagTest1;     INT8U Flag_Error
在任务初始化之前,创建:FlagTest1=OSFlagCreate((OS_FLAGS)0,&Flag_Error);
任务中很简单:
static  void  AppTask3 (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OSFlagPend(FlagTest1,(OS_FLAGS)3,OS_FLAG_WAIT_SET_ALL+OS_FLAG_CONSUME,0,&Flag_Error);
                printf("TASK3 is ok!\n");
        }
}
在其它的任务中,向信号量集发信号。
我的问题是: 当程序复位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任务三中的信号量请求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能执行一次,之后的,就是按照我发送的信号量来正确执行了。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一次信号量请求会被执行过去,给它发送信号的任务优先级低于任务三。

楼主: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大家!

楼主:
我在申请信号量之前,加一个OSFlagQuery(FlagTest1); 读出来的也确实是0,但是第一次确实被执行了,比较困惑。

网友A:
我估计是 printf 函数的问题, 因为这个函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执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