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eim异步通信问题

楼主(2018-10-19):
我是通过内存映射到应用层的,mmap方式,现在发现上层打印没有数据,fpga给的是有数据的,测试eim的地址波形,发现起始地址是0x02000000,按道理应该0x08000000开始

楼主:
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你好 楼主这个方案的通讯速率达到了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楼主这个方案的通讯速率达到了多少了?

同步应该可以到132MHZ,我异步的还没有通,访问低16位data,能读到值,访问高16位,无数据;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哪个寄存器配置有问题,怎么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