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码器接口

楼主(2018-10-19):
求助大侠,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 Timer 都有编码器接口;
现在我的疑问是,一个 timer做计数(AB信号计数,假如说是 TIM1),一个 timer 做测速(假如说是TIM2)

要是只是定时的做测速没问题,TIM2 固定时间中断,然后计数变化值 / 时间就是速度;
但是有个问题,要是用速度很低,脉冲又很少的时候需要脉宽计数;

这个时候又改如何配置 TIM2 呢?

网友A:
增加溢出中断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溢出中断服务

我的疑问是要是低速的时候,怎么用TIM2 做捕获脉冲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是要是低速的时候,怎么用TIM2 做捕获脉冲宽度

需要把每一次的溢出进行计数,然后加上捕获的宽度,这才是真正的宽度。

网友C:
不用改tim2  加计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