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触摸芯片HSJ121乱跳

楼主(2018-10-19):
我最近在调试触摸芯片HSJ121,发现触摸上电后自**跳现象,我调了灵敏度,还是会跳.有哪位大神知道?请指点.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程序开始加入一短延时,等到触摸芯片稳定了再读取按键,避开上电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上电后,初始化进入睡眠状态,再触摸一下按键板,按键就在那随机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开始加入一短延时,等到触摸芯片稳定了再读取按键,避开上电乱跳。

接上电源后不会乱跳,而是我触摸一下按键板后才自**跳.

网友C:
是不是電源不穩定?

不是,电源正常,我是把按键板触摸部分和读卡天线部分画在一起,这几天把读卡天线部分断开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天线干扰了触摸.

网友D(2018-12-12):
这是因为触摸芯片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不好,致使芯片出了问题,附件中的触摸芯片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都很好,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