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一般处理方法

楼主(2018-10-19):
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一般处理方法

     输出侧为PWM电压波形,经过绕组后,输出电流近似为正弦波,并落后于电压一个相位角度,这个角度由电机的功率因数决定。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经过精密电阻或电流互感器而检测到,并由CPU对该电流信号进行处理。

为了保护变频器,当输出电流高于某个阈值时,变频器会报过流故障。变频器也会立即封锁脉冲输出。这是保护变频器器件不受损坏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方法。这个故障是不能被屏蔽的。

造成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找对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一般都可以解决。

电机电缆连接着变频器和电机。那就从变频器侧和电机侧分别进行分析。

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一般处理方法

1、首先是来自变频器侧的影响

变频器侧可能造成变频器过电流的常见原因有:

加速时间太短:此时所需要的电机转矩就越大,转矩与电流成正比,所以电流也很大。可以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提升功能:如果在V/f控制时,起动过程中,电压提升过高,也可能造成过电流。可以适当降低电压提升值。

PID参数不合适:过高的动态响应,可能造成过电流。应该延长滤波时间,减P加I。

2、其次是来自电机侧的影响

电机侧可能造成变频器过电流的常见原因有:

电机电缆对地短路:电缆绝缘不好,有破皮。可以用摇表对电缆绝缘进行检测,以确认电缆质量。

电机堵转:此时变频器会尝试使用更大的转矩让电机转动,可能造成过电流故障。

3、最后是硬件问题

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机构工作不正常,或者CPU处理机制出了问题,这些都不是设参数就能解决的,需要报修。

如果变频器与电机电流不匹配,也可能造成过电流故障。比如小变频器带大电机,或者铭牌参数写错了,都可能造成过电流故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