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and flash读取以页为单位,那为什么还需要列地址

楼主(2018-10-19):
nand flash读取以页为单位,那为什么还需要列地址

楼主:
既然是整页读取,那只需要块地址和页地址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列地址(页内偏移地址)

楼主:
查了下手册,读取时是整页读取,但是先读到缓冲区BUF里,在BUF可以做页内偏移寻址。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A:
页内的地址,还是要可以寻址的。

网友B:
读是页面,不过还可以按照字节或者位读吧。

网友C:
感觉地板解释的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