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MCU,亮点:低价、LCD驱动、比较器、串口、宽电压

楼主(2018-10-19):
主要特点
 8 位 LC51 CPU
- 兼容 MCS51 指令集;双 DPTR;增加软件陷阱指令。
- 改进的指令架构,90%的指令执行时间为两至四个系
统时钟周期。
 片上存储器
- 16K+64 字节 FLASH,数据保持时间大于 10 年, 写
周期>1000 次。
- 256 字节 EEPROM, 数据保持时间大于 10 年,写周
期>10000 次;
- 512 字节 RAM。
- 支持在系统编程(ISP),仅需 5 个管脚(包括 VDD
和 VSS 在内)。
- 支持 FLASH 分页加密,每 512 字节单独读写可控。
 电源和复位
- 工作电压:VDD=2.0V~5.5V。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 置 低 压 复 位 电 路 (LVR ), 8 个 复 位 点 可 选 :
1.8V,2.0V, 2.5V, 2.6V, 2.8V, 3.0V, 3.5V, 4.0V。
- 内置低压检测电路(LVD),8 个检测点可选:2.2V,
2.4V,2.5V,2.7V,2.9V,3.1V, 3.65V,4.5V。
- 内置看门狗定时器(WDT)。
 时钟系统
- 内置 32KHz 低频 RCL。
- 内置 32KHz 低频 RCL。
- 内置 8MHz 高精度 RCH,精度±1% @VDD=2.0~5.5V,
TA=-10~50°C。

- 外 部 高 频 振 荡 1~8MHz , 或 者 外 部 低 频 振 荡
32.768KHz,两者复用同一组管脚,由信息区配置。
- 系统时钟预分频系数:8/4/2/1。
- CPU 最高主频 8MHz @VDD=2.5V~5V。 4MHz@
VDD =2.0~2.5V;
 输入/输出
- 最大支持 50 个 I/O 端口。
- 每个 IO 都可设置成 4 种模式:悬空输入/上拉输入/
推挽输出/开漏输出。
- I/O 驱动能力和斜率可调节;
- P0/P1/P2/P4 口具有键盘中断唤醒功能;中断极性
可设。
- 4 路外部中断输入;中断极性可设。
 定时器
- 2 个 16 位定时器(T0、T1),兼容传统 MCS51 功
能。且 T0 支持方波输出,T1 支持 PWM 输出。
- 1 个带捕获功能的 16 位定时器 T2, 支持两路 PWM
波输出, 占空比可以任意配置。
- 1 个 8 位 WT 定时器,可产生四种频率蜂鸣信号:
8K/4K/2K/1KHz。
 串行通信口
- 1 路 UART 通讯口,可配置高精度波特率。
- 1 路 SPI 通讯口,最高支持 4M 数据传输速率
@MCLK=8MHz。

 模拟
- 1 路轨到轨的模拟比较器(ACMP),内置 16 级电阻
分压参考电平,内置基准电压可被选为电阻分压源。
- 内置电阻型 LCD 驱动器,电阻型 LCD 对比度 8 级可
调,3 种驱动能力可选,具有快速充电模式;最大支
持 4X35 段,5X34 段,6X33 段;1/2、1/3 偏置可选。
 工作模式
- 正常工作模式。
- 休眠(Sleep)模式。
- 停机(STOP)模式。
联系方式 786030167

网友A:
感觉没什么亮点,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B:
其实任何芯片都要看性价比,平衡自然多人选。51竞争很激烈的。。。

网友C:
同意前面说的,确实没啥特色,而且512字节的RAM感觉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前面说的,确实没啥特色,而且512字节的RAM感觉有点小了。

合适项目的,价格合适才是最佳的

看项目需求了   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D:
资料都喜欢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都喜欢藏着

不知如何上传,抱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项目需求了   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对,合适的谈性价比才有意义

网友F(2019-01-05):
锦锐IC原厂推出的CA51F3系列芯片是基于1T 8051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通常情况下,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芯片快10倍,性能更加优越。内置8/16/32K Flash程序存储器,可多次重复编程的特性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仅保留了传统8051芯片的基本特性,还集成了ADC、LCD/LED驱动、Touch Key、PWM、 UART、RTC、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支持IDLE、STOP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强大的功能及优越的抗干扰性能使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车载音响、家用音响、小家电、蓝牙音箱、汽车电子、数码电机、运动器材、马达控制、医疗保健、仪器仪表、安防、电源控制、工业控制及门铃产品中。
2 基本特性
        内核
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        CPU频率:最高可支持24MHz
        存储器
        ROM: Flash : 8 / 16 / 32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
        Flash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数据,可省略EEPROM
        RAM:256字节内部RAM,2K字节外部RAM
        工作电压
        工作电压:1.8 - 5.5V宽电压工作范围
        中断系统
        15个有效中断源
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        10个外部中断源,每个外部中断都可配置任意信号引脚作为中断输入脚
        时钟系统
        外部RTC振荡器:32.768KHz(仅部分型号支持)
        内置低速RC振荡器:131KHz
        内置PLL:倍频倍数为2 - 10倍,参考时钟为2 - 4MHz 内置RC振荡器
        内置高速RC振荡器:2 - 4MHz,精度可达1%  (出厂初始频率为3.6864MHz@3.3V/25℃)
        内嵌外部时钟监控模块,可有效监控外部各个时钟工作状态,避免因外部时钟停振而造成死机
        RTC功能
        内置RTC模块可计时、分、秒、星期、天数,支持闹钟功能
        支持毫秒、半秒中断
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        最多支持26个GPIO口(不同型号会有不同),支持推挽、开漏、上拉、下拉、高阻模式
        推挽输出时,单个GPIO推电流最大支持20mA, 灌电流支持40mA
        定时器
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
        看门狗
        27位看门狗定时器,16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        同步/异步通讯接口(UART)
        最多支持2个UART接口(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支持1字节接收缓存
        I2C接口
        内置1路I2C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        LCD驱动
        最大可支持5com x 8seg、4com x 9seg、3com x 10seg(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可配置占空比:1/2、1/3、1/4、1/5 Duty
        可配置偏压:1/2、1/3、1/4 Bias
        支持8级对比度调整
        支持3种等级驱动电流,用户可根据不同的LCD屏进行调整
        LED驱动
        最大可支持5com x 8seg、4com x 9seg、3com x 10seg(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支持8级亮度调节
        模/数转换器(ADC)
        支持8通道12位SAR ADC(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支持3种基准电压源:VDD、内部基准、外部基准
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电压时可测量VDD电压
        内置运放,支持检测信号缩小功能,缩小倍数可选
        PWM
        支持6通道PWM,在16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支持互补模式和死区控制,可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        支持可设置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
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        支持PWM中断
        触摸按键(Touch Key)
        内置触摸感应控制器
        最大支持20通道触摸(不同型号会有不同)
        高抗干扰性,符合EMC(CS)标准
        可在STOP模式下正常工作,支持STOP模式触摸唤醒
        低电压检测(LVD)
        可配置电压检测范围1.8 - 4.8V
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        复位模式
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上电掉电复位
        低功耗
        STOP模式,电流<5uA
        IDLE模式,电流<10uA
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15uA
        程序下载和仿真
        支持ISP和IAP
        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        封装类型:SOP8/SOP16/SOP20/SSOP20/SOP28/SSOP28

网友G:
官网资料介绍差,没下载工具和软件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E:
看项目需求了   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你好  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网资料介绍差,没下载工具和软件

找我就ok啦 朋友

网友H(2020-05-20):
想了解这个芯片,官网找资料没有,什么都没有,搞得神秘兮兮的,我估计用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