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挨得紧会不会有事啊?

楼主(2018-10-19):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重新设计?

网友B:
估计由于尺寸和安装问题不得不这么做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规MCU大厂出的产品,性能方面影响不大

网友D:
制程工艺方面也太闹心了。。。。。。

网友E:
影响?有热互扰、EMC互扰等

网友B:
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F:
生产工艺也有原因

网友G:
这么麻烦啊。。。

网友D:
是啊,能改变设计还是改改吧

网友H:
两块SDRAM靠的那么近也没有关系!!!!

网友I:
除了热胀冷缩,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EMI过不了,那这芯片可就太差了。

网友J:
是啊,即使热胀冷缩,芯片封装材料热胀冷缩系数很低很低,只要不是绝对紧配,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单片机才多高速度啊,设计好了就是叠在一起也没问题,当然我说的是双面上零件

网友F:
注意工艺不会有问题

网友L:
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如果不是很高的,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用两单片机?这是什么板子,上图看看

网友F:
怕啥,想想那些差劲设计都跑的好好的

网友G:
这是做的什么板子啊,还需要两个单片机,而且还是要挨得近

网友I:
双核、多核单片机,内核之间的距离都是以纳米计量了。

网友A:
如果不是速度很快,这都是木事的。

网友H:
挨得近些又不会**
双核,1.7GHz,史上最快MCU,秒杀水果和棒子

网友I:
不是走高频,就没多大的事情。低频随便走。

网友I:
那你要是想加个防护屏蔽罩啥的怎正?

网友M:
最后保持距离,避免EMI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