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能否适用于PSOC5

楼主(2018-10-19):
JLINK能否适用于PSOC5

网友A:
印象中是不能

网友B:
答案是能

网友C:
你打开programmer的安装目录,找到“3rd_Party_Configuration_Files”文件夹,里面有介绍用ULINKPRO编程的方法

网友D:
你参照着用JLINK试试,PSOC4和5是CORTEX内核,JLINK理论上可以胜任

楼主:
你试过吗

网友E:
没,我手上没有板子没法实验,你有条件的话找个板子试试

网友F:
可以的, 先把工程从Creator 导出到 第三方的 IAR或者keil, Creator help中有导出的步骤。然后用第三方的IDE进行烧写

网友G:
但是JLINK烧写PSoC无法加密

网友H:
可以编程的~
之前只是知道可以导到第三方的IDE,
此贴发现可以在打开programmer的安装目录,找到“3rd_Party_Configuration_Files”文件夹,里面有介绍用ULINKPRO编程的方法

网友I(2019-05-09):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programmer的安装目录,找到“3rd_Party_Configuration_Files”文件夹,里面有介绍用ULINKPRO编程 ...

老哥,我按您说的打开该文件夹后,没有找到文档介绍这一类东西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