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波特率接受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10-19):
用的MCU为MA805_24AD;系统频率为外部24M

uart0初始化设置如下:

   SCON0 |= BIT7;
   SCON0 |= BIT6;  //串口模式3,9bit,波特率可变

   REN0 = 1;//使能串行接收

    ES0 = 1;//使能串口中断

     // T1做波特率发生器,8位计时器
        AUXR |= T1X12;  //系统时钟做为T1时钟源 ,24M

        TMOD &= ~BIT4; //T1 ,mode = 2;         M5=1;M4=0;
        TMOD |= BIT5;

        TH1=256-3; //3/2 = 1.5ms
        TL1=256-3;

        TR1 = 1;  //计时开始

   *****这样设置波特率是否正确?现在接收没有反应

网友A:
还是波特率设置不对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发送的波特率调试正确了,
再调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