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28027

楼主(2018-10-19):
自己做了块28027的板子,因为没有下载线,就想把LaunchPad上的下载线连出来给自己的板子烧程序,可是当把所有的线连出来并接上自己的板子后,始终连不上板子

网友A:
板子的图有吗

网友B:
这种生连法,你保证得了信号吗?

网友C:
为啥不从接口处引线呢,这样如果线接的不对,焊来焊去,板子再废了

网友D:
真的没见到过这种连线的方式

楼主:
上次是有两根线接错了,完全可用啊!

楼主:
JTAG线都没有引出来,只能从芯片引脚上引出来

网友D:
这都行。楼主牛人

楼主:
嗯,我知道啦, 多谢哈

网友E:
设备管理器贴出来我看看驱动有问题没

网友F:
脚位都量过了?

网友G:
用在其他dsp开发板呢?

网友H:
先排除仿真器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I:
硬件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J:
标板是否正常,供电电源,晶振输入,复位信号等

网友K:
先排除板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L:
信号的上拉和下拉要注意。

网友M:
不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N:
可能这个存在问题的。

网友H:
看JTAG接口连线是否虚焊

网友E:
可能在创建工程的时候选错了。

网友G:
jtag口的各针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F:
把之前固件库历程拿出来测试

网友N:
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M:
购买现成的仿真器吧。

网友L:
肯定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K:
仿真器这边看看驱动   还有仿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J:
仿真器是否正常,驱动是否正常安装,JTAG各引脚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I:
检查仿真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