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推挽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19):
我的推挽电路会烧主功率管,请教大神什么原因?
当脉冲宽度小于10us时很容易烧主功率管IRFP250N 和前面的2个5.1欧 2瓦的电阻,请教什么原因

xch
上下管同时导通了。Q1,Q5

网友A:
你的IRFP250N是多少钱买的?砸开量一下硅片面积看看……

网友A:
另外加这堆东西,成本高面积大性能还不如8条腿的MOS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加这堆东西,成本高面积大性能还不如8条腿的MOS驱动器

IRS2003S  都是N沟道MOSFET + 自举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RS2003S  都是N沟道MOSFET + 自举电路

像楼主这样有高压供电的,没必要用自举功能的,直接给驱动供电脚10-15V即可

网友C:
前置推动功率不足,上升沿拉长,功率管长期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D:
Q1是咋接的?看不懂。
你这个驱动电路,明显太复杂有问题,直接NPN/PNP跟随驱动不就可以了?
为何要用MOS管驱动MOS管呢?
出现问题,先测试各点波形,然后自己分析,这是初学者的基本步骤。如果是高级工程师,才从设计上解决问题。

网友E:
这么复杂的驱动电路啊

网友F:
你这个图,P管的接法有问题,原理上一通电就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P管的接法有问题,原理上一通电就烧。

似乎应该是源极跟随器---两个管子都不对。

网友G:
然而,用源极跟随器做栅极驱动,本来就是错误的方案。。。

网友H:
是电路有问题,N管是高电压通,P管是低电压通。Q1是P管,Q2是N管。

网友I:
这个电路没有必要搞着复杂,直接用两个三极管组成推挽输出控制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2019-07-05):
Q3的1端(栅极g)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J:
Q1 DS 脚 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