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OLED 小屏 可以显示光标吗 如何移动

楼主(2018-10-19):
OLED  小屏 可以显示光标吗  如何移动

网友A:
你看说明书是否支持,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B:
如果是可以显示,应该和1602差不多吧

网友C:
自己做个小竖线,定时控制亮暗,移动也要软件区控制,输入个字符后显示位置变换下

网友D:
一般来说控制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打开还是关闭光标。

网友E:
驱动IC应该都会有吧
像1602都有...

网友F:
好像不可以显示光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