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寄存器描述的是TAxCTL,TAxCCTLx,其中第一个x表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0-19):
x代表0,1,2,3等,是这种模块的序号。比如有两个定时器A,就是TA0CTL和TA1CTL,其他的也类似

网友B:
什么片子

楼主:
MSP430F53系列中的定时器A

楼主:
关于中断向量入口的问题,描述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x可以是0或1,表示定时器组A的定时器0或定时器1呀

楼主:
都弄不清楚到底是几个定时器了..有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D:
还有定时器组B,也分0,1,中断入口就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嘛

楼主:
但是为什么中量向量是
TIMER0_A0_VECTOR
TIMER1_A0_VECTOR
TIMER2_A0_VECTOR
这几个中断对应是什么

楼主:
你上面说的可选是0或者1,这里多出来一个TIMER2_A0_VECTOR

网友E:
手册上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