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双面回焊制程(SMT)简介

楼主(2018-10-19):
PCB双面回焊制程(SMT)简介
电路板组装技术,现在业内流行的是全板回流焊接(Reflow),此技术又可以分为单面板回焊及双面板回焊。单面回焊使用得比较少,因为双面回焊可以节省电路板的空间。
双面回焊需要做两次的回焊,因为制程上的限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板子走到第二次回焊炉时,第一面上面的零件会因为重力关系而掉落,尤其是板子流到炉子的回焊区高温时。那么,在进行双面回焊制造的时候,应该意哪些事项呢?哪些SMD零件应该摆在第一面过回焊炉?
首先,比较细小的零件建议摆放在第一面过回焊炉,因为第一面过回焊炉时PCB的变形量会比较小,锡膏印刷的精度会比较高,所以较是合摆放较细小的零件。其次,较细小的零件不会在第二次过回焊炉时有掉落的风险。因为第一面的零件在打第二面时会被放至于电路板的底面直接朝下,当板子进入回焊区高温时比较不会因为重量过重而从板子上掉落下来。更多关于设计PCB方面欢迎访问捷配PCB:https://www.jiepei.com/g34。再次,第一面板子上的零件必须过两次回焊炉,所以其耐温必须要可以耐受两次回焊的温度,一般的电阻电容通常被要求至少可以过三次回焊高温,这是为了符合有些板子可能因为维修的关系,需要重新走一次回焊炉而做的要求。
哪些SMD零件应该摆在第二面过回焊炉?
1、大组件或较重的组件应摆放在第二面过炉,以避免过炉时零件掉落回焊炉中。LGA、BGA零件应尽量摆放在第二面过炉,这样可以避免第二次过炉时不必要的重新熔锡风险,以降低空/假焊的机会。如果有细间脚且较小的BGA零件,也可以摆放于第一面过回焊炉,只要能有效避免PCB变形即可。
2、零件不能耐太多次高温的零件应该摆放第二面过回焊炉,这是为了避免零件过太多次高温而损毁。PIH/PIP的零件也要摆在第二面过炉,除非其焊脚长度不会超出板厚,否则其伸出PCB表面的脚将会与第二面的钢板产生干涉,会让第二面锡膏印刷的钢板无法平贴于PCB,从而造成锡膏印刷异常。
3、某些组件内部会有使用焊锡作业的情形,比如说有LED灯的网线连接器,必须注意这种零件的耐温能否过两次回焊炉,如果不行就得放置于第二面打件。
只是零件摆放于第二面打件贴片过回焊炉,就表示电路板已经过了一次回焊炉高温的洗礼,这时候的电路板多少已经有些翘曲及变形发生,也就是说锡膏的印刷量及印刷的位置会变得比较难以控制,所以也就容易引起空焊或短路等问题,因此放在第二面过炉的零件,建议尽量不要摆放0201以及细间脚(fine pitch)零件,BGA也应该尽量选择有较大直径的锡球。

目前电路板的焊接工艺大致上分可以成全板焊接以及局部焊接,全板焊接又大致分为回流焊接(ReflowSoldering)与波峰焊接(Wave Soldering),而电路板局部焊接则有载具波焊(Carrier Wave Soldering)、选择性波焊(SelecTIveSoldering)、非接触式雷射焊接(Laser solderi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