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

楼主(2018-10-19):
使用液晶片作动态显示(430直接驱动)。我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若需要,由该如何关闭LCD?特请教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网友B:
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网友C:
正如楼上的所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也不同

网友D:
低功耗运行,LCD还是关闭的好。毕竟多少可以节约些电能。

网友E:
LCD 耗电几uA至 几百uA /3.3V

网友F: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

网友G:
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可以关闭LCD。LCDM1=1,高电压驱动;LCDM1=0,LCDM1=1,驱动低电压。

网友H:
尽可能选择低电压驱动。通过以上处理,LCD的功耗可以达到最少。

网友H:
这个要看您的应用是否需要低功耗,比如电池供电、总线供电;如果需要低功耗,还要看LCD是否可以关掉,是否必须一直显示着

网友I:
如果确认了可以关掉LCD,可以将其LCD的电源直接关掉,这样最省电。

网友J: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开着,那就关掉了

网友K:
肯定要关闭的,基本就是液晶最费电了。

网友L:
当然 要关闭了  用mosfet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