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板驱动 电动水阀烧坏元器件,求解?

楼主(2018-10-19):
电脑板是交流24V供电,没有隔离,整流后DCDC转到12V再DCDC到3.3V,单片机输出0-10V控制电动水阀开度,电动水阀和电脑板使用同一路24V交流电源,电动水阀有L,N,G,IN 四个端子,  现在只要接上G-in  in对应0-10V,一上电就会烧坏电脑板上的整流二极管,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有人说是两个GND有电位差导致的,不太能理解,

网友A:
问题出在用同一个交流24V供电,然后又接了个共同的地。
你这个奇葩电脑板为什么是AC24V电源输入。。。。

网友B:
如果一个用桥型整流, 一个半波整流, 再共地就会短路, 简单画个电路图就很清楚
可以更换成两组24V电源, 或者检查是否支持直流供电, 如果直流可以用一组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个用桥型整流, 一个半波整流, 再共地就会短路, 简单画个电路图就很清楚
可以更换成两组24V电源, 或者 ...

感谢回复,应该是这样的,电脑板上用的是桥式整流,电动水阀上现在拆不开,应该是半波整流,现在又加了一个交流变压器单独给水阀供电,现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用同一个交流24V供电,然后又接了个共同的地。
你这个奇葩电脑板为什么是AC24V电源输入。。。。 ...

电脑板是老板让用24V交流的,接直流阀没出问题,现在加了一个变压器给交流阀供电,正常了

网友C:
这个鬼最好使用AC/DC开关电源,而且控制回路和执行机构是隔离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文

网友D:
难道是
            开关瞬间激发的高压击穿了二极管了?

网友E:
正常情况都是24v交流供电的话,应该不会烧的,一组交流分出来两路电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
            开关瞬间激发的高压击穿了二极管了?

是因为水阀使用的是半波整流,两个地连接相当于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