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D运算的输出结果与执行器PWM占空比之间的关联

楼主(2018-10-20):
PID的运算结果怎样和PWM占空比取得换算,例如用PWM来控温或转速等目标时,
通过PID公式得知的 PID计算函数结果  PID_Calc();,以及PWM输出占空比函数 PWM(Duty);,

其中占空比函数的参数为占空比 Duty, PID的输出结果如何转换为占空比 Duty ?

是直接将PID的输出结果赋值给 Duty ?

网友A:
1、PID结果的数值范围?
2、PWM占空比的数值范围?
3、控制执行器的输入输出特性,是否有非线性?是否有不敏感区?
比如PID结果0-1000,占空比0-100,如果执行器是线性的,占空比0-100对应输出0%-100%,则直接把PID结果除以10,输出占空比即可。

网友B:
其实PID输出的结果可以直接就是占空比(0~1之间的值),也可以是PWM的定时器计时个数,这完全取决于你的P、I、D的数值大小,所以关键是整定PID的参数,第一次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到一个数值,如果你是想输出占空比(百分数)那么让你的计算等式值为占空比(百分数),这样反过来计算出PID的参数,同理如果你想输出是定时器的计时个数,让计算等式值为计时个数,同样可以反过来计算出PID的参数,这是这两种计算方式得出的PID值不同而已。

网友C:
matlab建立一下模型

网友D:
PID 输入是信号测量误差, 输出是控制量 (就是PWM占空比)

网友E:
按照比例关系公式对应过去(一般直接赋值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