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线电压

楼主(2018-10-20):
请问,哪位测过网线信号的电压值?差分电压值为多少?谢谢!

网友A:
在PHY处大约峰-峰值几百毫伏吧。
距离远了会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HY处大约峰-峰值几百毫伏吧。
距离远了会衰减的。

谢谢!
那网线中TX+和TX-差分信号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