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Express,CapSense,CapSense PLUS我想选能做一个滑条

楼主(2018-10-20):
CapSense Express,CapSense,CapSense PLUS我想选能做一个滑条,8各按键的,请问选那个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cy8c20334/434/534/634都行

网友B:
选择什么型号主要还看应用

网友C:
对啊,比如除了按键滑条还想不想做其他功能?

网友D:
是啊,CY8C20xx6A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另外假如环境比较恶略的话,使用自动校验功能也不错

网友F:
楼主用PSOC4000系列的吧,便宜,性能好,防水,有需求可以找我哈

网友G(2018-12-11):
我们芯片可以同时实现滑条+滚**能,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有测试板

网友H:
请问 滑条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