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电容与负载电流有关

楼主(2018-10-20):
最近才用7805,对于其输入输出端的电容的作用与选择有几点疑惑。看了TI的datasheet,上面说如图,输入电容只有在远离电源的时候需要,但在论坛上看到其他帖子说输入电容与负载电流有关,电流大,取的就大,上百微法,相当于一个水池做缓冲。

网友A:
其他资料看到说不小于0.33uF,也有用大小各一个电容的。输出电容可以提高瞬时响应,防止自激。

网友B:
你自己测下呢

楼主:
测了下,只用个7805,输入7V,输出5V,不接电容,用示波器看的峰峰值160mV左右,加电容后,输入电容47uF+0.68uF,输出电容0.15uF,但输出还是差不多

楼主:
甚至峰峰值有时跳到200多毫伏,后来尝试输出也接了个47uF的,输出也还差不多,没看到自激

网友C:
自激是有振荡波形还是?

网友D:
纹波看峰峰值准不?

网友E:
感觉如果大电容相当于水池缓冲的话接在输出端更应该合适吧,直接与负载连接。

楼主:
直接用电脑的USB供电,加电容滤波,也没觉得有啥效果,加与不加电容峰峰值基本不变。对电容的作用与选择还是没搞清。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F:
一方面各个厂家的器件的说法上还有些区别, 一方面来自参考资料包括书本上推荐的用法.
还有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网友G:
因为接了电容没有遇到问题就一直没有变动, 很多用法都是沿用过来的.

网友G:
另外, 楼主的测试, 输入 7V 太低了点. 一般工作条件都在 9V 以上.

网友H:
嗯,很多时候自激往往也得触发因素.
比如在这里, 输入电压大幅度变动或瞬变脉冲, 输出负载突变等因素.

楼主:
就是实际应用有时与datasheet上的不一样,但效果也不错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是镍镉电池供电,7.2V左右,这种情况用LC2940的多,器件有限,所以先搭了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不是一般压差2V以上吗,7V应该还好吧。之前测试是没接负载,今天用这电源(输入9V,充电器供电)给有源晶振供电,纹波(峰峰值大了很多,600毫伏,晶振输出也不稳),不接负载纹波要小些。

网友I:
如果只有 7V, 你也可以选低压差的 LDO 来做.
要考虑电压的允许范围.

网友A:
输入电容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楼主:
嗯,应该是LM2940,不是LC,是LDO的一种。。。。。。也就是当输入电源比较稳的时候可能电容的效果不太明显,但电源有大的波动时就起作用了。

网友J:
输入电容的取值大小跟输入电流是想关系的。

网友K:
0.33uF 的非电解电容是需要用来防止自激的
至于还有个电解, 那是电源滤波的要求, 跟供电情况, 电压和负载电流有关了

网友L:
7805一般按照数据手册输入和输出选取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