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是定点运算的?

楼主(2018-10-2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懂唉

网友B:
定义的浮点数据经过相应的函数转换为定点运算?

网友C:
如果在支持定点运算上的mcu上做浮点运算,对精度和速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如果对精度和速度有影响,需要做些什么处理来改善精度和速度?

网友C:
2812是定点的

网友B:
2812是定点处理器;它处理浮点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Q格式方式,这个方式运算速度快,不过能标示的数范围有限制,一种是软件模拟的浮点数,表示的浮点数范围很宽,运算速度很慢。

网友D:
转:浮点运算DSP比定点运算DSP的动态范围要大很多。定点DSP的字长每增加1bit,动态范围扩大6dB。16bit字长的动态范围为96dB。程序员必须时刻关注溢出的发生。例如,在作图像处理时,图像作旋转、移动等,就很容易产生溢出。这时,要么不断地移位定标,要么作截尾。前者要耗费大量的程序空间和执行时间,后者则很快带来图像质量的劣化。总之,是使整个系统的性能下降。在处理低信噪比信号的场合,例如进行语音识别、雷达和声纳信号处理时,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而32bit浮点运算DSP的动态范围可以作到1536dB,这不仅大大扩大了动态范围,提高了运算精度,还大大节省了运算时间和存储空间,因为大大减少了定标,移位和溢出检查。
由于浮点DSP的浮点运算用硬件来实现,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因而其处理速度大大高于定点DSP。这一优点在实现高精度复杂算法时尤为突出,为复杂算法的实时处理提供了保证。
32bit浮点DSP的总线宽度较定点DSP宽得多,因而寻址空间也要大得多。这一方面为大型复杂算法提供了可能、因为省的DSP目标子程序已使用到几十MB存储器或更多;另一方面也为高级语言编译器、DSP操作系统等高级工具软件的应用提供了条件。
DSP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多处理器的应用。新型的浮点DSP已开始在通信口的设置和强化、资源共享等方面有所响应

网友B:
有浮点运算的DSP

网友E:
F283XX是定浮点两用的

网友F:
浮点运算DSP比定点运算DSP的动态范围要大很多。定点DSP的字长每增加1bit,动态范围扩大6dB。16bit字长的动态范围为96dB。程序员必须时刻关注溢出的发生。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网友G:
定点运算与浮点运算是有专门的运算算法支撑的。

网友E:
2812是定点处理器,不过有浮点运算的DSP

楼主:
嗯,知道了额

网友H:
定点运算的
用C能变成浮点??

网友I:
TMS320F2812的32位定点DSP

网友J:
28335和2812同属C2000系列

网友K:
TMS320F28335

网友L:
用到了DSP28335

网友M:
推荐《手把手教你DSP2812》

网友N:
32位定点DSP

网友O:
TMS320F2812是基于代码兼容的C28x内核的新型高性能32位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P:
计算量比较大一些。

网友Q:
广泛应用于各种高性能的系统控制中

网友R:
低了系统成本,实现更简单、高效的控制。

网友O:
C28x内核的指令执行周期达到了6.67ns

网友I:
最大的特点是速度比TMS320LF2407A有了质的飞跃

网友N:
TMS320F2812的150M

网友J:
28335硬件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M:
网上还有视频资料呢。

网友K:
TI高性能TMS320C28x系列32位浮点DSP处理器

网友L:
- DSP2812的技术应用少了一些。

网友R:
在工控领域占有不少份额。

网友Q:
F2812在具备数字信号处理器卓越的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又具有适于控制的片内外设及接口

网友P:
有些硬件不支持的。

网友S:
定点的,我用的28335支持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