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430 做过 320240 的液晶程序分享下把

楼主(2018-10-20):
谁有用430 做过 320240 的液晶程序分享下把

网友A:
可以使用CAP

网友B:
你的液晶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C:
不同控制器驱动方法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D:
一般ILI9341的用的多些。不过也就一个初始化的不同而已。

网友E:
液晶要看具体的控制器ic型号的。不同控制器,驱动会略有差异

楼主:
ra8835  貌似也兼容sed1335

楼主:
TFT液晶的么?
你可以根据现成的程序 修改一下的。

网友F:
修改了, 程序可以写进去, 就是 显示区域有问题

网友C:
system  或者scroll 设置 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谁有经验能 给 帮帮忙

网友G:
看你液晶的驱动芯片是什么,然后找官方要例程,弄懂移植过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