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间比较慢

楼主(2018-10-20):
(无正文)

网友A:
把flash里的关于fft的程序部分搬移到raml0中运行

网友B:
用memcopy这个函数来进行

楼主:
还能怎么搞?

网友C:
用boot.asm来实现

网友D:
你可以设置加密还是不加密

网友E: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目的吗

网友F:
需要配合使用吧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程序在flash内部运行的?

网友G:
嗯,如何做到的?

网友H:
不知道你们在说啥

网友I:
尽量调用系统函数,把核心部分放到cache里运行。

网友J:
28系列的CPU上面,FLASH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需要将程序搬到RAM里运行。

网友K:
参考SPRU095吧。

网友L:
是啊,有关讲解F28335的资料太少了,每次都费很大的事才能找得到。

网友G:
运行比较慢的,就多优化程序的

网友E:
在Flash中必然会慢,搬到内部RAM中运行吧

网友K:
这个时间  肯定是有差距了

网友J:
所以代码搬移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M:
试试在内部RAM中运行

网友N:
在RAM里运行?

网友O:
读写flash肯定要比ram慢的

网友P:
delay 的原因?

网友Q:
确认是否已经调整片上FLASH的存取等待时间?

网友:
仿真在ram里面吧

网友R:
仿真的时候是在程序是在RAM里运行

网友S:
DSP速度性能应该很快的

网友T:
很多DSP的运行主频

网友U:
能不能直接把程序加载到内部的rom中呢?

网友V:
代码的执行速度越来越慢?

网友R:
把程序烧进去后就在FLASH中运行。

网友N:
速度比RAM中慢正常。

网友:
可以采用Flash搬移到Ram中运行

网友O:
Flash速度本身就比RAM慢

网友Q:
Flash就是慢很多了。

网友P:
定不是用定时器弄的

网友V:
这个还真是不好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U:
这个跟访问的速度很大的关系呢。

网友T: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呢?

网友S:
是不是访问的时候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