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任何电压的情况下,A4~A7引脚上有1.4V-1.5V电压

楼主(2018-10-20):
是用内部AD采样,参考电压用内部参考电压2.0V
//P6口,P6.4~7 (A4~A7) 4-20mA电流 采集输入
  P6SEL = 0XF0;
  P6DIR = 0X00;
  P6OUT = 0;
///////////
REFCTL0 = REFON + REFTCOFF + REFMSTR + REFVSEL_1;
ADC12CTL0 = ADC12SHT0_2 + ADC12MSC + ADC12ON;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_4+ ADC12SHP + ADC12CONSEQ_3;
ADC12CTL2 = ADC12RES_2;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加任何电压的情况下,A4~A7引脚上有1.4V-1.5V电压

网友A:
A4~A7引脚是悬空的?

楼主:
硬件电路因为是采样电路与主电路分开的,所以现在调试的时候A4~A7引脚是悬空的

网友B:
引脚悬空是否会产生1.4~1.5V的电压?

网友C:
空载电流?

网友D:
没有加任何电压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是空载的原因,你先加上一个确定的电压试试

网友E:
这个是单片机系统默认的电平状态的,在你没有用的时候,该电平状态是单片机给的

网友F:
内部有2v参考电压?

网友A:
5438A 中不支持 ADC12 使用 REFMSTR=1模式。

网友G:
那你总给单片机加电了吧、。或者是单片机通过IO口跟其他设备盗电的

网友H:
但是在程序中使用REFMSTR=1模式也能得到正确的电压值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那是外部输入的啦,采集的是电流?

网友J:
外部io如果是悬空的话,采样电压值是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