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带反馈的绕组和其他绕组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8-10-20):
如题:带反馈的绕组加有一个恒定的负载(假如此时脉宽25%),然后在另一个绕组也加了一个负载(假如此时脉宽增大变为30%),我理解的是电压环的反馈信号只与带有反馈的绕组的电压有关系,而带有反馈的绕组负载恒定,所以认定反馈信号是恒定的,而与其他绕组带不带载没有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当其他绕组带有负载的时候,电压环的反馈信号变大了,经和电流环的电流信号比较之后,产生的脉宽也变大了,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电压环的反馈电压会变大,因为我理解的是带反馈的绕组负载恒定,所以电压环的反馈信号是不变的!希望大家帮我捋一下!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的PWM脉冲占空比决定了输出功率

网友B:
我理解:都会受负载的影响,  要是没有,多个辐绕的不得一个绕组一个反馈了.
当负载加大时,通过反馈去调整初级的电流, 提高总的传输功率. 反之则调小功率.

网友C:
当初级开关管关断时,能量从初期开始传到次级,由次级两个绕组一起消耗。主绕组不消耗就被辅助绕组消耗了。消耗掉后次级的两个绕组电压都会下降,这个信息被反馈会初级加大占空比。所以无论是谁消耗的,只要消耗得快就加大占空比,消耗的慢就减小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