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天线波形分析

楼主:
最近在玩RC522IC卡,模块是在某宝上买的最常见的。但是写完代码之后,发现寻不到卡片。上网查了一些原因,在硬件上分析,担心是RC522天线波形13.56M的正弦波的问题,于是用示波器测出波形如图中所示,频率确实为13.56M,但是却不知道所说的正弦波是不是正常,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另外,如果波形是正常的话,RC522读取不到IC卡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帮忙提供个查找问题的思路。谢谢

楼主(2018-10-20):
忘记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天线?否则出来是正弦波。天线多大,有几圈?测量下天线上的波形

接着天线呢吧  就是我在网上买的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忘记传图片了。。。

@king5555  大神说的确实没有问题,刚才探针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测量确实是正玄波,谢谢指导!能不能讲解一下为什么要串联这个电阻呀

king5555 + 1 探棒等效有电容串联电感若直測將影响天线匹配,但串联电阻形成低通变得圆滑,可再降低电阻值看差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