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122如何保障在 对讲机的干扰下正常输出

楼主(2018-10-20):
INA122如何保障在 对讲机的干扰下正常输出

网友A:
楼主描述详细些啊

楼主:
我的INA122在电路里,有对讲机的干扰下 输出变的很不稳定, 但输入是稳定的,这跟单电源和双电源 有关系吗?

网友B:
不好说, 先看看噪声的耦合吧
得从 PCB 上面分析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对讲机工作与否的各个关键点波形, 分析干扰感受点

网友B:
使用双电源吧

网友C:
嗯,这样保证无信号输入时  信号的静态偏置为0

楼主:
用过,改成双电源以后 电路的干扰也没有 改变

网友D:
把电源改为线性电源   不知道能不能好一点

网友D:
这跟单电源和双电源 有关系吗?
如果只是在 "有对讲机的干扰下, 输出变的很不稳定", 那么跟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E:
嗯,楼主应该分析噪声和干扰的引入途径, 然后想办法切断这个途径

楼主: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不简单

网友F:
是的, 要从导线, 布局, 隔离和屏蔽等方面入手.

网友G:
嗯,楼上们说的有道理,PCb板设计上的干扰为主因的

楼主:
好的, 我综合考虑下吧

网友H:
INA122 是 单电源微功耗的仪表放大器, 精度高.
如果应用中电路设计不好, 很可能发挥不了其性能, 甚至受到干扰.
至于对讲机, 这样的应用需要具体分析工作环境和干扰情况

网友I:
需要分析具体电路,电路设计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