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LAN8720A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8-10-20):
先上图:

以上是网口芯片LAN8720A的布线图,它的地线在芯片底部,即芯片正下方的焊盘。地线不好走,本来规则我设的线宽最小是0.254mm,太宽了,从芯片底部
斜角那儿过不去,我把规则改为0.2mm,也过不去。
我不知道怎么走线了。这样是不是就指望最后铺铜的时候再连接芯片的地线吗?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焊盘不是要连背面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盘不是要连背面的么。。。。

我犯了个严重错误,这个居然没想到

网友B:
打4个过孔

网友C:
打过孔 从底层走

网友D:
打过孔就可以啊

网友E(2018-12-13):
楼上都是正解。
很好奇LZ怎么没想到:)